楼主(2018-07-25):
请问组态王编程要密码狗和开发狗是什么?谢谢了

网友A:
许可。

也就是给钱给软件厂家。

用惯了免费的WINDOWS,用给钱的软件好像不太习惯啊。

网友B:
就是加密锁,,在USB口插上可以不限时开发和运行工程,没有就只能限于64点之内,两小时试用,学习足够。

网友C:
买厂家授权才能不受限制的使用。

网友D:
授权=收钱,供应商授权于你,也向你收钱

网友E:
软件狗(Software Dongle)是一种计算机软件的加密方式,是“硬件加密锁”的俗称。
是一个插在计算机并口(打印输出口)或USB口上的硬件。

这个就是制造商防止破解或者预防被盗版的物理加密。交钱买版权,对方就会给你一个类似U盘的东西就可以使用了!
不费软件也有非正常途径可以实现。不过不推荐!

网友F(2018-09-03):
可以网上找一个破解版本的,我用的就没有加密狗。个人学习还可以,如果是专业使用的还是建议正版哦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若是7.X的,能否发我一份:yubzhyyh@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