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6):
大家有没有发现欧瑞F2000这一款机器尤其是11、15kw的经常坏电源,都是那几个地方的元器件坏,由于本人刚接触变频器维修对那几个元器件的作用还不是很清楚,3842的3脚到P-的1K电阻经常坏,把几个元器件换新电源就是不工作,3842芯片7脚13伏左右的电压跳变,8脚有0.几伏电压,1脚电压在1伏以下,应该是过压保护了,总之是电源还没工作,有没有好朋友知道这一款维修还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是需要换哪个地方的元器件,拆的这几台都是一样的毛病,请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不说说你换了哪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关管 3842 开关管S到P-的电阻

网友A:
给3842单独供电看6脚波形正常吗

网友B:
3842单独提供17伏电压,看8脚是否有5伏,6脚是否有电压输出,无论高低。3842外围排除一下,3842供电和次级排除一下有无短路,启动电阻,驱动电阻,对地电阻查一下,如果还不行,3842独立供电,反馈独立供电,看是否可以工作。实在不行,把输出变压器拆下来,飞线连接初级和反馈,看是否工作。相关都查一下,如果还不行,把变压器飞线连到开关电源的电路中测试变压器,变压器没问题,再把前面的仔细查一下。

我知道欧瑞的那个5伏贴片功率管容易坏,很多时候提供的电压不到8伏,所以5伏是出不来的,反馈我忘了是不是8伏取样。

网友C:
我碰到的多是电解电容的问题,呈现各种各样的故障。

网友D(2018-10-03):
你看看咸老师的“开关电源绝杀计”

网友E:
3842周围有个10K的电阻,经常会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