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c413开机四轴灯闪烁

楼主(2018-07-26):
求大神看看欧姆龙nc413开机四轴灯闪烁,是设置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A(2018-12-07):
我也遇到这个现象了,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19-06-01):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紧急停机没通电,紧急停机信号要一直接通24V的电,这种情况CIO区2010应该显示为6000,把紧急信号接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