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威纶屏通讯

楼主(2018-07-26):
485通讯的,plc自带的485.参数设定比fx3u还是要麻烦些。在模块参数 485串口里面设定好,和触摸屏的对应一致。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能雪中送炭,受用了,再次感谢!

网友B:
MT8000的可以直接用网线连;

网友C:
自从现场出现过通讯线断掉导致生产中断,客户工程师又不给力的情况。。。。所有屏幕都换成网口了。。网线随便找。而且设置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