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6):
我想用一台三菱PLC(FX3U)作主站,用250台单片机作从站,采用485应答方式通信,是否可行?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先不说250个站行不行  你这一圈轮询下来 黄花菜都凉了

网友B:
可以用中继的方式采集;
比如PLC读写10个中继,每个中继读写25个分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用一台三菱PLC(FX3U)作主站,用250台单片机作从站,采用485应答方式通信,是否可行?请各位大侠赐教!
看你对实时性要求有多高了?2楼的不失为一个办法!另外250个从站肯定不能用ADPRW指令!只能用无协议RS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每秒询问一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每秒询问一遍。
你要计算一下!
假设每个个站都只读1个字的数据
那么主站发8个字节、从站返回7个字节、假设为偶校验
那么一个站一个轮询收发的bit数为(8+7)*11=165
假设波特率为115200,即就是1000ms传输115200个bit位
那么传输165bit为需要的时间为1.43ms,加上Modbus RTU帧间隔时间为3.5字符时间1.5ms,即大约就是3ms
那么250个从站就是750ms
但实际上考虑各种因素,250个从站轮询一次肯定超过1000ms
以上算法可能不太准确,但是基本能算出个所以然来!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何好方法?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实际上是远远大于这个理论值,首先波特率就不可能这么高,其次单片机和PLC响应都要时间的。之前我做个测试,单个设备的询问响应周期至少在10ms左右。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FX3U很难做到一秒轮询这么多设备了

网友D:
不行,就算是485通迅也带不了那么台,能带30多台就不得了。。

网友E:
你还没有考虑到PLC的扫描周期,也就是说PLC一个扫描周期内你只能处理一个站,假如你PLC的扫描周期是20ms,250个站轮询一下你自已算时间。

网友E:
同意楼上的采用中继的方式,先分成十个或者20个子站,每个站再负责十个或者二十个

网友E:
你也要看一下485的带载能力,接口芯片指标一般有32/64/128,再多是不行了

网友F:
哈哈;这么多从站,就像100米跑,估计都跑完了有的还没收到起跑信号;

网友G:
串口服务器了解一下,串口服务器再通过以太网连接PLC

网友H:
不建议超过32个站点使用

网友I:
从站太多了,可以试试以太网接口,速度快

网友J:
量变到质变
先解决寻址问题,再转变解决问题,比如加端口,改为以太网,牺牲采样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