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的信号连接问题

楼主(2018-07-26):
用三菱Q系列的PLC 其中QY40P 漏型的输出 正反转 对应两个输出点Y69和Y6A 接线如图4所示
接的三菱FR-D700系列的变频器 接线图如图1所示
现在就请教 变频器应该按图2接线还是图3接线呢? 也就是说 应该PC接+24V呢还是SD接0V 呢?
谢谢大家!

楼主:
纠正一下 图1是变频器接线 图2是PLC的接线 请教是应该按图3还是图4接线?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该是怎样的呢?谢谢

网友B:
PC端接24V是没错的

网友C:
漏型的输出,变频器公共端使用SD;

网友B:
其实变频器说明书里面都有的

网友D:
就记住一句话,小日本用NPN(0V为1),欧美货用PNP(24V为1),湾湾跟着鬼子走。以上为默认情况。选型的时候按照这个规则就不会出什么事。如果混用(如PLC用NPN,变频器用PNP),不是不可以,其一麻烦,其二不规范。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该是怎样的呢?谢谢
这2种我没接过,感觉可能不能启动。
我接的是SD端接公共端。

网友E:
这种情况,可能要用中继转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