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6):
有个送料轴,齿轮周长为213.334,减速机5比,假定上位机设定500脉冲/1毫米,电子齿轮比该如何计算?
还有两个旋转轴,一个减速比15,一个30,假定上位机100脉冲/1度,又该如何设定?

网友A:
简单点说先设定电机转一圈多少个脉冲,再计算或测量出电机转一圈的行程或角度;PLC再用这两个参数去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