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7):
请问谁有EM232输出4-20ma的工程
新手不会弄

楼主:
请问怎样修改输出4-20MA
这图输出0-5可以
4-20ma就不会了
这个只能输出0-10ma
改哪里能输出4-20m
没弄明白啊

网友A:
楼主想干嘛,232不就是一个两路模拟量输出模块吗
而且200的模块在不同位置,模拟量地址可能会不一样哦

网友B:
基本运算搞不清了

网友C:
呵呵;直接6400~32000给定,就对应4~20MA;

网友D:
一般来说,输出模拟量时可以写一个转换子程序,如工程量到模拟量;
           输出工程量-工程量下限
输出模拟量 = ———————————————————— x (模拟量上限-模拟量下限)  + 模拟量下限
           工程量上限-工程量下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直接6400~32000给定,就对应4~20MA;
新手不会弄啊
能不能给个例子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直接6400~32000给定,就对应4~20MA;
回答的准确直接,要是不明白,看下帮助,记得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干嘛,232不就是一个两路模拟量输出模块吗
而且200的模块在不同位置,模拟量地址可能会不一样哦
能帮我写个例程吗S7-200    EM232输出4-20ma的

网友F:
对正确的地址MOV一个6400就是4ma了,看一下模拟量手册

网友G:
movw32000toaqw2

网友H(2018-10-10):
回复 楼主:
4—20ma只要把最小值改6400最大值改320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