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7):
TH2512A这款直流低电阻测试仪一直在鸣叫是什么问题,但功能都正常

网友A:
低阻测试仪?就是类似电桥的测试仪器吗?只要能用,叫就叫呗。不过这种仪器用时要小心,不要带电测试导体的电阻值。

网友B:
没见过,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