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7):
三菱PLC单相光耦电路和双相单耦电路的区别,有什么特点?

网友A:
双向光耦可以根据公共端电平灵活的接成NPN输入或者PNP输入,如三菱的FX3系列,FX1/FX2系列就时单相光耦,输入接线只能是NPN接法或者叫漏型输入;所谓源型输入与漏型输入可以简单理解为输入点的电流是流入或者是流出

网友B:
拿FX2N来说实际里面的电路就是双光耦的,可以NPN输入(红色线)也可以接成PNP输入(蓝色线),后者的接法在这里还要感谢付版,当年是他告诉我的。

网友C:
画出图,就不用解释了

网友D:
FX2N本身就有-ES欧版的,输入正负都可以;
至于国内销售的,光耦是一样,也是双向的;I/O线路板上跳线稍加改动就可以改成欧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