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7):
各位朋友,大家好。关于全闭环控制,前些日子我发了个帖子咨询过,控制目的是将全闭环做到PLC这边来,伺服只做执行机构。相对于伺服本身全闭环这样做的好处有很多:1,控制成本低。2:开环/闭环切换方便。3:响应更快。
当前大家都说不行,应该是我问的方式有问题,实际上可以做,只不过不是实时改变目标值的方法来实现。近些天查了些资料,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PLC全闭环控制伺服。具体做法:外部编码器的反馈值与设定值作比较,通过算法得出加速、减速、匀速、定位近值等数据,如图所示,定位目标值为E,PLC先以速度模式运行到D(其中有加速、匀速、减速过程),然后切换到位置模式,到达目标值后,定位停止,以此来达到全闭环的控制目的
控制理论是行得通的,但实际呢,还是有诸多问题,欢迎大家讨论。明天我将提着编码器去客户现场测试

网友A:
你确定你真的理解什么叫全闭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真的理解什么叫全闭环吗?
殊途同归,条条大道通罗马。有何不可呢,如若不然,洗耳恭听,愿闻其详!

网友B:
楼主,分享一下经验,全闭环还没做过

网友C:
没用过定位模块,不知道从速度模式切换到位置模式过程中伺服需不需要停下来,如果要停下来就要考虑时间,不要停下来给位置模式时的设定值又怎样计算。

网友D:
你这样做的方式问题比较多,你这种方式的全闭环,用QD77MS模块做过,配置QD77MS16加QD62D高速计数模块,定位的过程中,实时比较伺服当前位置与编码器的读取值,有误差就用MS模块的定位位置更改指令来实现定位位置的更改!有需要讨论的你加下我qq2794333140

网友E:
这种模式。。。你想想把驱动器加马达换成变频器加马达加编码器再加个AD/DA模块。。效果不是一样。。

网友F:
看了下应该是有难度的。

1、一般都是三菱伺服MR-J4有这个全闭环控制的功能和接线?
2、现在是用双编码器的驱动器?
3、需要注意配套的编码器电缆?
4、通讯方式为2线式?
5、伺服高速计数加比例转换是否能做到?
6、PLC给伺服动作命令和动作位置,再给PLC加高速计数模块?
7、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G(2018-08-26):
没有那么复杂,选用三菱全闭环的伺服驱动器即可.

网友H(2019-03-22):
换模式可以无缝衔接?怎么做,请楼主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