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7):
  随着红外热像仪应用的逐渐普及

  这款曾经高大上的产品

  正在迅速的走进千家万户

  不仅在工业领域颇受欢迎

  在建筑领域也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检测房屋气密性、墙面潮湿

  以及地暖和水管等是否漏水等

  都可以使用红外热像仪进行检测

  但是如何有效地对房屋进行热成像检测呢?

  这就难倒了一大波吃瓜群众

  大多数人只是懂一点皮毛

  没有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

  所以,检测出来的结果难免有误差

  甚至是失误

  作为红外热像领域的领军企业

  FLIR对于红外热像仪的"十八般武艺"

  可谓是样样精通

  今天,小菲就免费给你上一堂课

  告诉你如何对建筑物进行热成像检测

  首先,小菲带你了解一下

  在建筑领域进行红外成像的一些常识

  在建筑领域,热成像检测分为室内与室外检测,或两相结合。红外热像师需要决定采用哪种方法在特定天气条件下会得出最好的结果。目前,进行室内扫描越来越普遍,因为从建筑物中逸出的热空气并不总是像直线一样穿过墙壁。在外墙的某个区域检测到的热损失可能来自于墙内的其他位置。而且,在刮风的天气,很难探测到建筑物外表面的温差。所以,相较于室外,室内的空气流动相对较少,检测结果也更加准确。

  其实

  不管是家庭住宅还是工业建筑物

  进行热成像调查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那么

  具体如何对建筑物进行热成像检测呢?

  下面,小菲就根据一个实际案例

  (针对一栋别墅的热成像检测)

  告诉你正确的检测步骤

  第一步,定义任务

  首先与房主就建筑物情况进行面谈来开始这项任务。这里我们将调查一栋别墅,据报道那边的能耗太高。房主告诉我们室内很冷,尤其是刮风的时候,有一个房间特别冷,不管外面是不是刮风。

  第二步,从室外开始检测

  从室外开始着手热成像检测工作。在室外可以迅速定位隔热层失效或冷桥的位置。对于看起来还不错的区域拍摄一些图像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将其与显示有故障的图像进行比较,以评估所发现的不同程度的问题。

  第三步,设置一项气密性测试]

  热成像扫描通常用于进行气密性测试。鼓风门可以通过建筑物外壳的缺陷来放大漏风现象。漏风处在红外热像仪的取景器上显示为黑色条纹。

  鼓风门系统包括三个组件:校准风扇、门板系统以及测量风扇流量和建筑内空气压力的设备。门板系统用于将鼓风门风扇临时密封在门外。风扇将空气吹进或吹离建筑物,使建筑物内部和外部之间产生较小的压力差。

  该压力差迫使空气通过建筑围护结构上的所有孔洞和缝隙。建筑物密封程度越高(例如:孔洞越少),需要从鼓风门风扇吹出的用于造成建筑内空气压力变化的空气就越少。

  应始终在负压下进行热成像检测。利用鼓风机门我们在内部制造了50 Pa的负压。气密性测试清楚地表明该房屋结构存在漏风,且超过规定允许量的大约50%。下一个步骤就是寻找哪里存在漏风以及其他有问题的区域。

  鼓风门设备通常安装在入口大门处

  第四步,进行室内热扫描

  为了准备进行室内热扫描,检测员应当采取措施来确保能获得精确的结果。可能需要将建筑外墙的家具移开,并且还需要拆除窗帘。通常当室内外温差较大(至少相差10°C)时才能拍摄到最精确的热成像图像。

  现在我们开始使用红外热像仪扫描房子内的每个房间。拍摄图像时,要非常准确地知道图像拍摄地点。在建筑平面图上标上箭头指示热图像的拍摄角度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第五步,分析和报告

  当检测完所有房间,就该回到办公室对这些图像进行分析,并将所发现的内容总结到报告中。通过使用FLIR BuildIR软件来进行分析和报告制作。

  下面两个图例就显示了别墅内存在的故障以及导致房屋较冷且能效低下的部分原因。

  左图显示了门扉及门槛处存在漏风。这样的图案就是问题表征。右图显示檐口沿线存 在漏风且天花板的隔热效果很差。

  第六步,了解相关的标准

  现行的建筑结构热成像欧洲标准为13187.建筑物热性能。建筑物外墙热不均匀性定性测定,红外线法(ISO 6781: 1993 修改)。

  气密性测试也有一个相对应的标准,也常用于热成像调查;13829.建筑物热性能。建筑物透气性的测定,风扇增压法(ISO 9972: 1996 修改)。

  以上6个步骤

  就是对建筑物进行热成像检测的正确步骤

  不论您是家庭用户

  还是红外工程师

  都可以通过以上6个步骤

  对建筑物进行精准的诊断和能耗检查

  提早发现房屋的漏洞和缺陷

  节能维修成本

网友A:
红外热像仪成了居家必备了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