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7):
程序试了下,可以用,因为不停的改,感觉越搞越复杂了

另外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原来用S7200的SCR/SCRT/SCRE指令用的正常,
移植到SMART 200发现程序不能正常工作,又全部改成置位复位指令

网友A:
恒压供水应该算成型了
冲着一控三下载看看,不清楚备注是否详尽
请先介绍一下,一控三是含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台变频器带三台水泵,变频器做PID运算,变频器运行50HZ超过10秒输出加泵的指令,变频器低于25HZ时间高于15秒输出减泵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台变频器带三台水泵,变频器做PID运算,变频器运行50HZ超过10秒输出加泵的指令,变频器低于25HZ时间高于15秒输出减泵指令
一台变频器极限时 同时带三台变频器?

网友B:
移植是什么意思?直接复制过去?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他这个应该是50HZ以后转换成工频运行。变频同时只带1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