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7):
求根据浮球接通次数轮流控制两台水泵启动控制图

网友A:
如果用PLC控制就很简单了,现在一块PLC板几十块钱就买的到了。

网友B:
这个就是一个记忆罢了,用欧姆龙的状态记忆继电器即可轻松达成

网友C:
这个也可以考虑继电器线路来控制,如单按钮停的思路,应该可以满意要求

网友D:
计数器,到设定值切换并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