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7):
TIMX

(<Execution_condition>, <Timer_address>, <Timer_set_value>)

timx(a,b,c);

当满足执行条件“A”时,启动定时器地址“B”中的定时器设置值“C”的TIMX定时器。

A:启动定时器,B:定时器地址,C定时器设定值。

有没有大神带下路啊,我始终编译不过啊

\\

已解决,模拟通过。

ST语言定时器只支持CJ2系列。CP1H/L定时器只能用梯形图。

标志位:

定时器:
标志位: 定时器的变量名.CF
当前值: 定时器的变量名.PV

计数器:
标志位: 计时器的变量名.CF
当前值: 计时器的变量名.PV

楼主:
好像凉了,ST语言看到别人能用 T/C,不知道怎么用的。

楼主:
已解决
只有CJ2系列 ST语言才支持定时器 计数器,

ST语言中,定时器和计数器的当前值和标志位分别是什么?

答案:

定时器:
标志位: 定时器的变量名.CF
当前值: 定时器的变量名.PV

计数器:
标志位: 计时器的变量名.CF
当前值: 计时器的变量名.PV

楼主:
st语言挺好玩的,特别是数学计算,模拟量换算之类的,之前不会,梯形图写几行,这个一行就搞定。

网友A:
欧姆龙最大的特点是丰富的梯形图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感觉现在是业余折腾这些了,哈哈

网友B:
精度0.1s,最大计时109分钟,如果需要更高精度,把A1换成A0,精度0.01s,最大计时10分钟。
抄袭版主的:Good luc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精度0.1s,最大计时109分钟,如果需要更高精度,把A1换成A0,精度0.01s,最大计时10分钟。
抄袭版主的:Good luck

天哪,直接放个T0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0.1s,最大计时109分钟,如果需要更高精度,把A1换成A0,精度0.01s,最大计时10分钟。
抄袭版主的:Good luck

你这个A1 A0 是哪里来的?放个程序上来观摩下?

网友B:
增加了一句防止定时器误差超过一个周期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对OMRON 软件不是特别精通,可以用10楼附件演示吗?正好我学习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能资料里说的“电源接通”包含历史,类似用cntx做定时
其工作与RUN同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增加了一句防止定时器误差超过一个周期

这个程序另辟蹊径,给出了小机器ST不支持tim的方法

小BUG,由于A0,A1,A2不受控制,其内容从0000-FFFF自循环,这就出来个小问题,当D0数值跨界A0时,错误出现了
D0=#1000,A0达到Fxxx,启动w0.00,w0.01输出时,多计时34.13s

换种方式,可能更简单,可是有个坎还请您帮忙

用ST如何写,即用ST怎么写@LDCF1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增加了一句防止定时器误差超过一个周期

这个程序另辟蹊径,给出了小机器ST不支持tim的方法

小BUG,由于A0,A1,A2不受控制,其内容从0000-FFFF自循环,这就出来个小问题,当D0数值跨界A0时,错误出现了
D0=#1000,A0达到Fxxx,启动w0.00,w0.01输出时,多计时34.13s

换种方式,可能更简单,可是有个坎还请您帮忙

用ST如何写,即用ST怎么写@LDCF100

用0.1的脉冲上升沿 d:=d+1;
判断D值计时。

0.1的脉冲必须做个上升沿,之前用IF语句搞出来了,需要2个辅助BOOL。其中一个可以输出上升沿。

楼主:
菜鸟不会C,这个勉强能用,梯形图一起测试,精度估计+-0.1S 但是能用了。

哈哈

纯当折腾

大神没事来个精简的呗??

再次修改下,PV值显示也准确了 应该可以用了,就是太繁琐了,不如梯形图来的简单

网友B:
之前的,是会有溢出的问题存在,如果长时间定时不太理想,现在根据楼主的意思进行了修改,不知道是否能满足要求

按100MS脉冲使用,可以使用4971天,才会溢出
按10MS的脉冲就是497天,才会溢出

网友B:
其实,只要不是用系统自带定时器,会面临 脉冲时间<程序扫描周期的时间,这时就很难保证定时器的精度,这种自制定时器的使用,如果想精确定时,请考虑PLC CPU扫描时间是否会大于10MS,如果大于10MS的请不要使用10MS作为脉冲源,应该使用更慢的脉冲20MS、50MS、100MS......

网友E(2018-09-08):
现在都直接用Sysmac Studio进行编程了,用也用NJ系列了

网友E:
我只想说现在都啥年代了还用这么老土的PLC和编程。直接上NJ系列,用TON指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