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8):
欧姆龙plc程序里的输出点100.00明明被我改成100.01,在线发送变更结果plc还是现在100.00和100.01都输出,但我的程序里明明是用100.01替换100.00,重新下载后就只有100.01了,求解,谢谢

网友A:
问题:你在更改前100.0有输出,改程序以后没有对100.0再有操作,100.0自然维持以前输出状态啊!
你把100.0的状态清零即可

网友B:
平时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老师,我还想请问一下,怎么在设备正常运行中,在线发送变更,程序安照变更后的执行,也能将修改前原有的输出点输出状态改变

网友C:
找到被改动点复位就是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修改以后将直接原有点复位或者用不通的运算结果输出均可复位(用P_OFF输出给100.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