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碳刷有什么作用,直接连电阻吗?

楼主(2018-07-28):
电机碳刷有什么作用,直接连电阻吗?

网友A:
是接电阻器。
天车调速常见。
你那个电阻器是等段电阻器。

网友A:
一般接电阻器的z1
z2 z3
其中q0为封点。

网友B:
绕线电机都是这样,碳刷 ,转子串电阻

网友C:
这个炭刷是给绕线转子电机用的,接到电机转子线圈上的,用来调速的。这种电机多用于行车的大、小车行走及卷扬传动中。其特点为可给转子线圈串电阻调速、起动转矩大、过载能力强,一般用凸轮控制器控制方向及转速。

网友D:
电机碳刷,是给电机转子供电的,不是非得调速用,由于转子是运动的,只能通过碳刷供电!慢慢的会磨短,到时要更换新的碳刷!这种电机的点是力矩大,但是噪声也大,并伴有火花干忧!

网友E:
碳刷是连接传动体输出电流的。在一个旋转体中,如何把运动中的电流传导出来呢?就是利用了换向器和谈刷,把他引出到固定体上来。

网友F:
碳刷是接换向器,或者滑环的,也可以理解成为转子供电用的。

网友G:
看图片上碳刷估计安装时候有点紧吧,都有划痕

网友H:
楼主你发的照片应该是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上碳刷功能是变速用的,行车大钩一般有三挡速度(低速、中速、高速),行车上有版型电阻箱,一般是凸轮控制器切换电阻的....

网友I:
是老式电阻调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