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8):
有一台科比的变频器,使能后显示LS低速,没有输出电压。断开使能后显示e.dri。查代码是什么继电器没有吸合,但通电后主继电器是吸合的声音的,检测继电器也是好的。师傅们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的,真的无从下手

网友A:
继电器虽然有吸合声音,但你测继电器的触点了吗?有没有通?如果触点坏了,就算是吸合也是没有接通电路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的,把继电器拆下来量过了,触电接触良好

网友B:
使能是什么意思?我知道电梯专用变频器,使能后只表示电梯可以运行了,但这时运行信号并没有接入,如果没有使能信号,就算有运行信号,电梯也不能运行。只有使能信号与运行信号都有的情况下,电梯才能运行,给定速度信号可以是模拟量信号,也可以是多段速信号,如果给定信号是0,电梯0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