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8):
今天无意看到论坛里有提到西门子故障信息和报警信息
有一个疑问就是故障信息和报警信息有哪些区别呢?
例如F0002是过电压,A0502是过压限幅,那么究竟什么情况下报F0002,又什么情况下报A0502呢?
还是说出现这两种代码都可以按照过压来处理?
有哪位老师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故障,有保护措施,比如,OFF2停车。而报警,仅仅是提示,告诉你现在已经出现超过警戒线了,提起你的注意。

F002使直流母线电压超过800V了,什么概念?再高的话就会有元件被击穿了。因此必须关机保护;而A502仅仅是超过了限幅值的限制,离危险的警戒线还有一段距离呢。仅此而已。

网友B:
基准电压【运放】不一样,出现故障要严重一些,而报警要轻一些,报警有警示 提示的意思而故障就严重的多了,处理起来就麻烦的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个人理解
报警还能继续运行
故障不解决不能运行

网友D:
A类的警告是因为用户使用的工艺,或没调好,有报F故障的可能,是一个提示,需要你注意查找问题,但不会停机。F类的报警那就是故障,变频器直接就停了。

网友E:
就像PLC,非致命性错误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