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8):
公司选购一批永磁水泵,功率都是在18.5KW,频率,转速有差异。

前几天调试一台,155HZ,转速3300,电流26.8。变频器选ABB355,调试过程中发现有报警1009,转速和频率不匹配,后跟厂家沟通,改为3100转速。自学习正常,但启动时却发现频率上不来,电流倒是有20多。正好厂里还有其他永磁水泵有问题,开启时电流增大,厂家不认为是退磁,要换一台变频器。后选择同型号变频器,居然出现跟之前一样的问题。

参数就设置恒转速,矢量启动,ABB标准宏,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其他28台水泵可正常使用

网友A:
像这种具体品牌的应用,何不咨询下制造商的技术支持呢?用通用变频器驱动永磁同步电机,这也就是近几年来的事,都挺新鲜的。最近,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网站还专门组织了一次现场会,介绍如何使用G120通用变频器驱动交流永磁同步电机。

现在用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做为驱动系统还挺时髦的。

网友B:
没匹配好,自学习要成功,自学习设定的电机参数一定要与实际参数一致。

楼主:
这个问题跟ABB技术客服沟通了好几次,他们认为是电机问题,期间矢量控制又改标量控制,最后ABB认为355可能不太适合永磁电机,建议使用ABB580。最后,到上海厂家重新拿了一台泵试验,这个又可以了。期间用国产变频器测试,没有上述问题,现在厂家,ABB都无法给出解释

网友C:
呵呵,楼主用永磁电机也不咨询厂家指导的驱动器类型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也就是说,还是负载的问题了?也就是电机或泵的问题了?

网友D:
你购买的永磁泵18.5KW,变频器才15KW

楼主:
图片有误,电机和变频器都是18.5,到水泵厂家,那边工作人员没有对驱动器类型有要求

网友E:
这个可能是载波未调配好

网友F(2021-11-05):
永磁电机替代异步电机省电,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空载损耗,异步电机的国标是12.8%,永磁电机是3.3%,二者差异9.5%;第二是功率因数提高,导致电流下降,降低定子铜耗和线路损耗;第三是永磁电机转矩要比同规格的异步电机高一倍,可以适当降低1-2个规格的试用,这二者之间又节省了空载损耗。这三块节电应该在12-16%之间,也就是在不改变工况负载的情况下,可以达到这个节电效果。采用变频器调速是一种工艺节能,这要看设备可以降速到多少可以满足使用,其节电效果另外计算。很多的永磁电机替代异步电机为何节电效果不明显,是因为变频器没有调试好,变频器在某一频率的输出电压等于永磁电机这一频率的反电势,其节能潜力会得到充分挖掘,但是反电势目前在现场是难以测量的,变频器自学习获取的反电势误差太多,仅能保证安全运行,不能挖掘节电潜力,因此业内变频永磁电机节能效果一直是混沌中。最近,市面上新出了一款仪器,EMF366永磁电机能够在设备现场方便快捷准确的测量反电势,根据这个值调整变频器的额定电压和反电势,能充分挖掘节能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