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脚元件辨识

楼主(2018-07-29):
   本人改制欧陆通12V电源适配器,电路板上有个六角元件查不到型号,哪位大侠知道,请指点一下。就是最上面标号为U1的元件。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按上面丝印73F49就可以买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查73F49这个型号怎么都查不到其资料。

网友B:
丝印真实型号见图

楼主:
   非常感谢“211开关”师傅!表情您提供的资料十分珍贵,我还没有看到过,还需要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