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的设置

楼主(2018-07-29):
请问各位,三菱QD75定位模块参数设置里的“每转脉冲数”和“每转移动量”是不是就相当于“电子齿轮比”啊?假如我在works2里设置好了“每转脉冲数”和“每转移动量”后是不是相当于把电子齿轮比设置好了呀?

网友A:
如果在QD75上设定好了,就不要在伺服上设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还在单位里的mm和plus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回复 楼主:
MM或者说μm是机械单位,简单来说直接对应实际工件移动距离,plus就是对应的脉冲数量。

网友C:
一般来说,定位主要指伺服步进,常用的控制方式就是脉冲,而我们面对对像时一般是移动距离,转动角度等工程量,都不会直接说移动或者转动多少脉冲,所以就需要将工程量换算成脉冲数,三菱的定位模块就把这个转换内置在模块里了,你设置好参数,然后就直接给定工程量就行了。比如FX2/3系列的PLC主机内置的定位指令,就需要通过计算将工程量换算成脉冲数

网友D:
电子齿轮比我也是上周才刚接触,不是很复杂,很好理解的,但是我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对设备定位,就是我PLC固定发出脉冲,然后去伺服驱动器上调齿轮比来对应传送带的移动距离,这样也是蛮好用的,可以三两句话告诉客户如何自己调整这个移动距离,我只告诉他,改分子,分母是不动的,分母是PLC给出的脉冲数比例,感觉这样也挺好啊,对于精度不是特别高的场合,完全好使的。

网友C(2018-09-05):
电子齿轮比其实很简单,你可以这样来设定,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齿轮比分子);分母一般就是电机的编码器分辩率;然后再计算或实测出电机转一圈移动的工程量(可以是长度或角度等),一般PLC的脉冲频率不会超过100K,所以齿轮比不要太大,否则电机的转速就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