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9):
格式为:起始位-数据位-校验-停止位,
起始位为低电平,是不是起始符(字符)相当于1个低电平?或者说产生1个低电平??
停止位为高电平,是不是停止符(字符)相当于1个高电平?或者说产生1个高电平??
停止位也叫结束位吧???

停止位为1位还是2位,规定1位,是不是停止符(字符)相当于1个高电平?规定2位,是不是停止符(字符)相当于2个高电平?不会1位指的H0D或者H0A,2位指的是H0D0A或H0A0D???

以什么为停止符,是不是从站(如变频器)规定的-H0D,或H0A,或H0D0A,或H0A0D,或者规定为别的都可以???

校验位就是校验符吧???

RS232是一点对一点通讯,那从站不用设置站号吧(同事说的)??

楼主:
以上是步科变频器SV100系列的Modbus 协议,
那好像比“起始位-数据位-校验-停止位”多了“从机地址”和“命令码”???

楼主:
以上打问号的问题,
请大哥大姐回答一下吧,帮帮忙,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没什么奇怪的,就应该不一样,一个是ASCII方式,一个是RTU方式。

网友B:
楼主论坛有关于通信的视频你可以补一补术语和基础

楼主:
有没有针对我这些问题有解说的视频什么的,有针对性的学习,
我刚刚搜索了一下,都是跟我这个不搭边的

网友C:
计算机的基本语言就是二进制0或者1或者说低电平或者高电平,一个字节就是8个二进制位,一个字就是两个字节。。。串行通讯都是将数据从低位开始发送或接收的,通讯速率就是指的串行控制器对总线上的数据采样的时间(对于接收器来说),对于发送器来说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将数据0将总线置为低电平或者1将总线置为高电平),就这样经移位的方式将8个数据位按顺序传输到总线上去。发送方可以直接将数据发送出去,接收方要怎么才能知道这些个数据哪个才是第一个数据位呢,串行通讯协议里面就规定了,一个起始位,7个或者8个数据位,一个校验位(可选),一个停止位,常用的就是这样的11个位,起如位其实就是一个0,停止位就是1,总线空闲时,接收控制器采样到的数据位都是1,当采样到第一个0时,开始接收一帧数据,直到第11个位检测到1,

网友C:
你在使用是不用管这些起始位、停止位、校验位的,只要双方都设置成一样就行,这些控制位都是由硬件或者系统内部去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