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笔记本电脑是什么配置,给个参考

楼主(2018-07-29):
我想问一下,大家用的笔记本电脑是什么配置和什么规格给个参考,

网友A:
8G内存,128固态加1T机械
虚拟机分到6G感觉博图还是跑不动

网友B:
这还要看你常用到哪些软件?要不要玩游戏?

网友C:
我看你打游戏还是换台式,同样的配置台式电脑肯定可以胜任。

网友D:
5000左右的都是很不错的了

网友E:
问题是,博途是最占电脑的,如果不安装博途的话,目前电脑基本可以

网友F:
ThinkPad T450S,不算太好用

网友G:
要看你用不用博图,不用的话一般的3K级笔记本都够了。。如果用博图,你可以照着游戏本的价格看齐了。

网友H:
安装西门子博途软件的话,推荐16G内存起。

网友I:
thinkpad450已经过时了,现在是470、470p、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