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30):
5.5KW施耐德ATV312变频器带1.5KW的电机启动时报NST(自由停车),不带电机启动则一切正常。
欧姆龙3G3RV变频器用的安川变频器的板子,上电报CPF05(CPU外部A/D转换器异常),不能复位。
这两个故障都不知道怎么维修,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3G3RV你用安川的哪个型号的板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款欧姆龙的变频器是用的安川的板子,上面有安川的图标,具体是用的哪一款我也不清楚。
我的意思是安川的变频器和欧姆龙的变频器报CPU外部A/D转换器异常时是同一个问题,因为都是用的安川的板子。

楼主:
施耐德变频器按照说明书设置了一下还是不行,估计是接线的问题,或者参数的问题。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