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叫什么?

楼主(2018-07-30):
见图,数控设备上拆下的,坏了,无奈型号规格都被磨去了,最见不惯厂家这样的做法,一个开关而已有必要吗?
有认识的么,正常的话磁铁接近有反应。
上*宝查询“磁性开关”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

网友A:
应该差不多

网友B:
也称干簧继电器,因内部是一个干簧管,需要磁铁触发,但这种东西寿命不高,随着时间的延长,干簧管内的簧片特性会疲劳,引起灵敏度下降,有时还会有簧片粘连断不开的现象

网友C:
换成霍尔的,寿命长

网友D:
对,干簧管磁性开关。特点是只有二根线,不用电源。霍耳的是三根线,需要一个直流电源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对,干簧管磁性开关。特点是只有二根线,不用电源。霍耳的是三根线,需要一个直流电源供电。
霍尔接近开关也有两线的

网友E:
不接电源,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二线,如果磁铁近了有反应,说明是干簧管;

网友F:
磁簧开关吧,换个电子式的吧,这种时间长了就容易失效。

网友G:
磁敏开关

楼主:
感谢各位,又学习了一招,已换成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