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30):
我想用直流12替代直流24V。有谁知道中间要加多大的电阻?

网友A:
24v继电器很难买吗?
用2个串着用,简单

网友B:
为什么要用12V呢?又不是买不到?你可以串上一个2W以上的10K绕线电位器,先将电位器把电位器调到最大值,也就是10K,接好电路,一边调电位器一边将万用表检测电压,会看到电位器吸合状态和电压值正好是24V时。最后测一下电位器此时是多大阻值,然后换上1-2W的电阻就行了,最好是绕线电阻!水泥电阻。
您的标题写错了。不是224V,你应该是24V.

网友C:
一般OMRON的MY2NJ系列线圈电流30-40ma,功率大约1W,所以12/0.035=342.85欧,0.035×0.035×342=0.42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感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OMRON的MY2NJ系列线圈电流30-40ma,功率大约1W,所以12/0.035=342.85欧,0.035×0.035×342=0.42瓦。
是不是看的DC24V参数?

网友D:
万用表量一下线圈的阻值;

网友E:
看了楼主的要求,觉得现在什么样的电工都有,连这个都想得出来。

网友F:
不建议改装,毕竟24是比较通用的

网友G:
根据欧姆定律可以算出来。但这个很易买到,为什么要改?

网友H:
看了下,还是配相同的规格吧,不然有可能会有隐患

网友I:
看的一头雾水,电位器两端应该调成12v吧!

网友J:
昨天,我们单位的调试人员,就遇到一个故障,电源短路了,查不出是哪短路的,搞得晕头转向的,最后在别人的帮助下,发现,是一个继电器线包击穿了。都起鼓包了。是那种小型的电路板焊接的继电器,供电是24V直流,结果继电器线包电压标的是5V直流。我靠,连看都不看就通电了,而且击穿了都不知道为嘛。我是用放大镜看的继电器表面的标识,才知道的。

不是一个等级电压的元器件,在不同电压等级下使用?不伦不类。

网友D:
继电器本来也是DC24V的比DC12V的要好找的多;除非买不到同样的再想改线路才对;

网友K:
技术的提高贵在折腾

网友L:
没有事情找事情干

网友M: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的要求,觉得现在什么样的电工都有,连这个都想得出来。
应该是问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