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30):
如果是由于电压电源值超过规定值而引起的过电压,可以采用在输入侧并联浪涌吸收装置或串联电抗器等方法解决。

如果是由于降速时间过短引起的过电压,若对停车时间或位置无特殊要求,则可以采用延长变频器减速时间或自由停车的方法来解决。如果对停车时间或停车位置有一定的要求,则可以采用增加直流制动和再生制动的方法来解决。

如果是由于负载突然减小或控制引起的过电压,则检查传动部分是否突然脱落并分析原因和进行处理。

如果是由于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引起的过电压,则检查制动单元是否正常或制动电阻是否符合制动要求并进行处理。

网友A:
有时可能配电室的上限电压较高,如果常期在高的临界状态,是不是主变上可以调档?调到适中电压的位置?达到正常的供电?

网友B:
因为电网引起的变频器过压,仅靠输入电抗器能解决?不一定吧?网侧的电压只能由电网来解决,靠变频器的输入侧元器件解决是杯水车薪。个见。

网友C:
真的电网电压过高或过低,那就需要加三相稳压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