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30):
1、测量空气开关是否良好,不必非得在下口反复测量,在每相的上下口直接测量就可以,此时要带负载。如果哪个相的上下口有电压,不管是多少伏,这个空气开关也是得换。
2、测量接触器触点是否良好,也可以测每相的上下口,前提是有负载时测,哪相上谋对触点有电压,说明哪相触点不好。
3、测量保险时可以在有负载的情况下,直接用电压档测量保险的上下端,有电压说明保险已经坏了,不必在下口两相间的测法,当然,有些保险座有指示灯了。更加直观!
4、同样方法,在继电器触点时,也可以直接测每对动静触点有没有电压,有电压那对触点就是坏了。
5、小型拔把开关,直接测每一对的进出端是否有电压,不必非要测下端负载的线。同相上的触点有电压,就说明开关坏了。
6、在路中的干簧管,直接在工作中的干黄管两端有没有电压,有电压就说明干簧管坏了。
7、变频器的充电接触器,可以在变频器上电时测接触器的两端的大连片,万用表直流档最高档,没有电压再换小档,哪怕是最后50V档,测出直流电压,就说明接触器触点不好。不用拆开接触器,麻烦死了。
8、任何接通性的开关用的器件,都可以在工作状态直接测其本身的两端是否有电压,有电压就不对。有时这种方法方便快捷,表笔可以不用有跨度。也不用俩个人配合。这样的检测,不用非得找到负载的三颗线,哪怕是有几伏电压,也是不正常的。以上是我个人的经验。

网友A:
小经验大用场

网友B:
实践出真知,小经验大用处

网友C:
实践出经验。书本的东西在现场处理过程中要灵活运用。

网友D:
若接触电阻过大,则对应位置的压降就大。

网友E:
简单直接高效

网友F:
直接带电就可以测不错

网友G:
经验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所有的开关,空气开关,继电器,接触器,保险,限位开关,都可以测两端触点有没有电压,就是几伏,也证明要更换。

网友H:
总结得很好虽然我也是这么干得,但都没去总结出来

楼主:
感谢大家参与,经验之谈,还望大家多多指教。我测变频器内接触器都是这样测的。

网友I:
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
当开关或继电器或接触器等的触点完好无损,导电率是百分之百,电流会顺利通过触点流给负载,触点不会产生压降!当触点经过长时间、特别是大功率负载,触点会产生电狐,破坏了触点的光洁或打坏,这时的空载有可能看不出什么,但接上负载后,会在接触不良的触点上产生压降!负载就得不到完整的电流,因此不好好工作,但是这个压降可以用万用表检测出来。哪怕有几伏的显示,也证明触点不良,需要更换!这种方法是很直观的。不必去找到负载测量,也不必反复测每相的电压。只测每对触点,因而很省事。

网友J:
楼主的测量方法可以借鉴。

网友K:
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L:
楼主经验之谈!赞!

网友M(2018-10-12):
长知识多谢楼主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有经验互相分享。

网友N:
加上一条,一定要注意安全,先从【万用表】最大档测量,再逐次降低档位。

网友O:
经验虽小,但用处很大,谢谢分享!

网友P: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Q:
回复 网友P:
又学到一招了,
谢谢经验分享l

网友R:
嗯……这经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