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三菱fx3u的plc程序写完了,但是编译不了

楼主(2018-07-30):
我用的三菱fx3uplc写的程序,但是编译的时候提醒我这个?如图所示,请问是哪里没有设置对吗?

网友A:
改成D1532之类的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改完之后,后面的关联梯形图就编译不了了

网友B:
新建一个工程就写这几行程序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了,也不行?还是编译不了

网友C:
尝试一下用:RST D532替代MOV K0 D532

网友D:
看下最下面的错误提示,再看下软件菜单中关于软元件D自动分配的区域,你那些D的地址是不是在系统用的区域内。

网友E:
如图所示,把自动分配的范围改下。如果你不用标签编程,无所谓全局变量局部变量的话,开始就把变量编程的勾选框关了。省的不理解又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打开是这样的 啊,如图我把D的起始位从512改成600,原来编译不了的梯形图确实可以编译了但是又有不能编译的了
如图所有m8122都不能编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错误提示看了,看不懂才问的,你知道就说的具体点,别说的模棱两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好像不容易改,所有读写都是用的累加计数,然后传送到寄存器,如果改一个,很多都要跟着改

网友C:
MOV K0 D532与RST D532等效,不存在你说的所有的都要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后面读取这个寄存器数据,写入数据,故障报警等都要只在此置位复位还要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潜在的问题,还涉及到crc子程序里也有这个寄存器的参与,这样就会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F:
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解决的,楼主反馈一下呗,别一弄完就没信了,也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G:
很明显,就是寄存器被占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七楼的解决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G:
应该是,我改了数据就可以了,但是还是有双线圈报警,但是不耽误使用,应该是我编程软件版本的问题,通讯也可以了。很感谢真心帮助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