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30):
大神们,现在正反停,读频率都可以实现,但是加减频率有点问题。以1hz的递增,但是每次增加都特别大,程序在3u里面运行正常,但是现在在2n里面却出现问题。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加减频率具体是通过什么方式控制的。

网友B:
3U扫描速度比FX2N快,难不成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如这个原因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C:
我用国产的三菱3u工控板的脉冲端口,控制对象安川变频器,反应比较灵敏,希望对你有参考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