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30):
哪位大神师傅,请教一下ABB机械手报警50024怎办?我是一个刚刚接触工厂电力维修工,还望大神们賜教!!!

网友A:
转发  希望有些帮助
abb机器人报50024,转角路径故障
说明 任务: arg 由于以下原因,
转角路径作为停止点执行: - 延时。
- 编程点太近 - 系统要求较高的 CPU 负载。 程序引用 arg
建议措施 - 减少连续移动指令之间的指令数量。 - 降低速度,使用间距更大的点,使用 /CONC 选项。 - 增加 ipol_prefetch_time

这种故障一般不会影响机器人运行,位置要是过于大可能就会动不了
所以这个修改转角位置就可以解决

网友B(2019-05-06):
转弯半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