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30):
单位广数的华大电机损坏,想换一套电机加驱动器。用网上某宝的米格电机套装代替,哪位用过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A:
国产伺服电机大部分都是米格的,贴牌的应该很多。

网友B:
质量没华大的好,毕竟一个国企一个私企。直接电机换上就行了,驱动器没必要更换。其实米格和华大驱动器是一家单位贴牌生产的,只是贴纸不一样。

网友C(2018-09-18):
回复 网友B:
哪一家贴牌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一家贴牌的啊
不便告知,抱歉。

网友D(2018-10-22):
我们一直用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