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31):
QD77GF模块控制GF型的伺服参数是怎么配置,关于1站36个Rwr/Rww,数据是怎么映射的,求指导

网友A:
没用过,应该也是和QD77MS16差不多,数据设定长型 。。

网友B:
这个我们有使用案例的,测试,包括客户使用的,你可否给我下联系方式

网友C:
这个模块主要两个功能,一个是控制伺服定位,一个是有CC-LINK IE网络功能,对应有两个手册:定位篇和网络篇
伺服参数设置和QD77MS类似
Rwr/Rww是用于数据刷新,这个在网络参数中设置,此网络刷新的范围是比较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ID就是我QQ,大神

楼主:
手册上说,运动模式的话,36个Rwr/Rww不设置刷新范围,看的凌乱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加你要名字的,你加我吧,279433314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说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等待验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