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31):
RT。按照手册中抄的实例;PLC做客户端(Active),用通信试测软件测了下,能正常接收到数据,接收成功后也能立即返馈(程序中M500闭合后能发送),但当我强制M505或把M505改成其他触点时却不能触发发送。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一星期过去了,没个人帮忙解答。。

网友A:
说实话,没用过5u的,但是听你说的情况我能想到的可能是m505是特殊继电器,不能随意改动,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和其他程序关联,你要是把m505 改了,读写的发送接收条件可能就不一样了,我用3u的plc也与到过类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改成没占用过的X点(X17)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原来是我选的是在线写入功能,程序没有完全写进去,并且PLC没有复位。。今天闲来无事又拿来重新测试了下,居然又又成功了。哎,都怪自己做事不够认真,考滤问题不够全面。。

网友A:
回复 楼主:
解决了就好,写程序就是个仔细活,我也是总犯一些小毛病,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也是遇到程序没写进去,特别是定位模块的时候经常没写进去,可恨的是没写进去开始不知道,所以后来为了保险写进去程序后进行校验一下。

网友C(2019-07-10):
你好,我现在在做类似的项目,还没头绪,能发个联系方式到我邮箱吗?想咨询一下,有偿的也可。着急!!!谢谢
邮箱:gjg79@163.com

网友D(2021-02-25):
你好,我用socket助手,通讯一直连不上,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程序照抄手册,ip设好,端口开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