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31):
单片机程序应用中,需要用位变量辅助,C51位地址变量有限,ARM位变量麻烦,大家怎么用的?

楼主:
这段时间使用STM32,从以前的STC应用程序移到STM32,发现以前在C51中使用bit变量,移植过来需要修改;
所以后面的51程序逐步去掉了51中bit变量的使用;方便移植到STM32上;
实际工程使用中也非常好用;

网友A:
STC的51系列扩展到4K吧,如果还不够就用外部RAM。
其实ARM功能多一些,复杂一些,其实还是很好用的,只是用在工控上,还是简单的好,简单的容易做可靠。
ARM里没有Bit变量的,会用一个字节8位来代替的,有些可能会用上一个字长即32位来代替,视编译器而定,还有编译要求。
建议了解一下ARM的汇编语言,可能会给你很大的帮助,在利用ARM的bit位应用方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C的51系列扩展到4K吧,如果还不够就用外部RAM。
其实ARM功能多一些,复杂一些,其实还是很好用的,只是用在工控上,还是简单的好,简单的容易做可靠。
ARM里没有Bit变量的,会用一个字节8位来代替的,有些可能会用上一个字长即32位来代替,视编译器而定,还有编译要求。
建议了解一下ARM的汇编语言,可能会给你很大的帮助,在利用ARM的bit位应用方面。
据我所知,楼主是一位高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这班门弄斧了。

网友A:
没认真看贴呀。
我之前回复仅回答标题的,看完贴后,这里讨论移植的。
我的做法,重写,51和ARM区别有点大,另外宏什么的我自己不是很会,所以我无法写别人一眼看得懂的。
如果数量少,一般就用一个32位的代替,ARM的内存多,不在乎这点浪费。

楼主:
楼上两位客气了,我也只是刚入门;
之前一直用51,bit位不够用一个字节数(8位)当位变量;浪费资源;
现在我用4个16位变量当64个位变量使用,感觉非常好用,写的应用程序在51与ARM可以很好调用;
所以在此唠叨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