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044报ERR故障

楼主(2018-07-31):
一台三菱A044-3.7KW变频上电就报ERR故障,操作面板无法操作。经替换板卡发现是驱动板故障,测量CON12插座各脚电压,发现5脚母线检查电压反馈为零,顺线路发现Us检测电压的限流电阻R14(332)已变值为600多K,更换新电阻后试机正常。

楼主:
R14增大为600多K

网友A:
A044有20年左右了,三菱以前的变频器质量真的好;

楼主:
顺便换了几个电解,漏液了。

网友B:
维修思路清楚,讲的很好。

网友C:
嗯,这样的文章很好

网友D:
有的机型遇到报错是可以进参数查看母线电压或者电流,或者故障记录,而你这个机型不能操作判断故障方向就很困难,母线电压检测不正常也不报低压之类,好在你有板卡替换,就方便快捷了很多,搞维修体会就是遇到模棱两可的故障有相同机型板卡做替换是非常关键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机型遇到报错是可以进参数查看母线电压或者电流,或者故障记录,而你这个机型不能操作判断故障方向就很困难,母线电压检测不正常也不报低压之类,好在你有板卡替换,就方便快捷了很多,搞维修体会就是遇到模棱两可的故障有相同机型板卡做替换是非常关键的,谢谢分享
是的,所以我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E:
关键是有板卡来进行代换检测。这样的话故障比较好判断。

网友F:
这个产品都没听过,有好些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产品都没听过,有好些年头了。
2000年前的产品了。后来这个型号的给士林做了,士林的型号是E044,经典的一代小功率段机器,故障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