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PLC问题

楼主(2018-07-31):
如图,这个红灯的18k5,报警,显示安全plc故障,检查后更更换还是不行,后来发现其输出到的插头灯一直亮,正常应该是四个一起亮一起灭,而这个灯亮但是不是很亮,比正常亮的暗很多。更换插头复位报警后正常。同事说插头短路造成,一直不理解这种现象,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请监控PLC报警信息,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操作界面有sfaty PLC alarm报警,其它啥都没有,复位不了。其它临近的模块也出现过报警,而且都是输出到这类插头的,所以老外分析是插头问题,说插头不适合高温天气。。。。。但是别的后来自己好了,就这个还是不好,换了插头就好了

网友B:
插头内部接线如果出现短路是会有这种状况出现!
这种短路点处理好后复位即可恢复正常!

网友C:
连下面底座一起换了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过了,最先换的底座,底座的确有点问题,但是不是报警的原因

网友D:
问题还没有找到吗?跟踪了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不是在开始就说了吗,线圈插头问题啊,换了就好了,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

网友E:
既然是安全PLC,恐怕不能简单按一般PLC看问题
就像安全继电器

网友F:
是单换插头还是连线圈一起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只换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