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31):
普传变频器PI7800   18.5KW驱动板3N150开关管发热烫手
可以在PN输入端直接接入直流电吗,或者怎么接电实验板子

网友A:
可以加一个直流母线电压,不要接反。最好是自制一个小功率的二倍压整流电路或者直接用200W的220V升380V的整流滤波电源。功率管发热应该检查一下附近的Z1稳压管和D1整流管。以及振荡芯片,开关变压器。
其它朋友说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上电,面板正常显示,但是管子一模很烫手

网友A:
检查Z1和D1看看有没有击穿,以及周围的二极管。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击穿刚刚上电,面板刚开始,正常过两分钟,面板数码管全亮,报ULOC故障代码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报欠压?查查管子本身,更换看看,电解坏了应该也不至于管子发热呀!那欠压的有关元件就是电解,输入缺相,开关管本身,开关变压器等,朋友们来帮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