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31):
ACS800报警3220直流欠压请问如何解
一台大功率机器客户反应启动报警2330电流不平衡,拆机送入直流电压启动报警3220直流欠压,不知如何解除。另外有点不明白电源工作之后是不是应该有个12V电压送入可控硅触发板AINP-01C,现在没有,必须短接AINT-02C上的光耦,可控硅触发板才会有12V电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触发板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没有送入三相380,只是送的维修直流电源。

网友B:
楼主的标题不要改成null哦

网友C:
IGBT模块你没用加上直流电压!直流电压检测电路在驱动板子上,你说的情况要更换驱动板了或者维修驱动板,另外IGBT模块加直流电压时请串接2个灯泡。怎样维修驱动板坛子里有你自己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模块也上了直流电压,而且也是经过灯泡的,另外这个是三组模块,三个驱动板,功率比较大,每一组模块输出一相

网友D:
你没有正常接线,机器自然异常

网友E:
上电后AIN-01C无12V电压是本案例报故障的根本原因,您是短接的光耦输入还是输出,如果是短接光耦输出后正常,那触发板是好的,如果短接的光耦输入后正常,那光耦与触发板都是好的,请检查光耦前级电路,看看12V是从哪来的顺藤摸瓜查找故障点就可以了。

网友F:
可控硅接上直流电源,X3插上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是想说X1端子吧,X3是电源板输出的24V。触发板上是X1和X2.也试过可控硅在线不拆直接在直流上接入530V,触发板仍然不能工作。最终制作了个三相电源引入才正常,一直还没有想明白这个机器电压的检测原理

网友E:
应该是检测三相电压,如果缺一相的话,报欠压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不引入三相电的情况下,监测母校电压在4.1V左右波动,引入后正常,只是有点不明白的是触发板上没有任何元器件是返回到主板的,只有一个12V电源从通讯板上过来给触发板供电的。只有在机器检测到电压正常后让光耦导通,把12V电压输出到触发板,实在不明白这个机器的电压检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