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单位问题

楼主(2018-07-31):
看到一位坛友的提问,kpa和Mpa是用在正负压问题。自己的一些想法说一下
1,压力问题,其实pa是压强单位,压力单位是P=F/S,1pa=1N/1m2,也就是1pa是1N的力作用在1m2面积的效果,可以想象pa是一个很小的单位(就像电容单位法是一个很大的单位)比如一个大气压约等于1x10E5pa,为了使用方便所以有hpa,kpa,Mpa,另外还有bar,mbar,Psi,还有Torr。因为习惯原因很多时候我们说的压力都是压强,这个问题杠精就别杠了。
2,那么这么多单位到底怎么用呢?就像电容单位法是一个很大的单位,如果所有电容都用F做单位是不是很不方便啊?所以有mF,μF,μF,nF,pF等小单位,如果1pF你非要用F表示,那也没错,只要你开心。
所以众多压强单位也有各自的习惯使用范围,比如低于一个大气压的真空状态,用pa,hpa,kpa(我真没见过kpa,也许遇到过没注意,反正我不否认它存在很广泛的使用),还有torr只用于真空。高于一个大气压,微正压还是mbar,再高一般就用bar或Mpa,例如100个大气压,你当然可以说是1x10E7pa,但是说10Mpa不是更方便吗?有人说Mpa用在真空上,甚至有坛友还找来了真空计图片,这种用法根本不合理,就像我问头发直径是多少,正常人一般用mm,有的人非要用米,用公里,甚至高大上的光年,说法也没错,但是不合理,不正常。
通常工厂说的1公斤压力就是约等于一个大气压,也是1bar,0.1Mpa,也就是说几公斤压力就是几bar。为什么叫一公斤压力?因为就是指一公斤水在一平方厘米面积上产生的压强,其实也就是10米水柱产生的压强。
3,正负压的说法是指相对压力,相对一个大气压说的,假设大气压是零。我遇到用相对压力的一般都是生产或实验过程需要压力略高于大气压,也就是微正压。在大部分进口设备中压力值使用不同测量范围的压力计完成的,例如我见过的一个烧结设备 有一个绝对压力计,一个相对压力计,一个高压计,如果设备需要抽真空或在真空下烧结,就要看绝对压力的数值(单位mbar),如果要在微正压下如+20mbar烧结这就要看相对压力,如果要在高压下烧结就看高压计(单位Bar,一般两个大气压以上算高压了)
      有一次我和同事讨论问题,他说了一句真空腔体内那么大的压力,我很奇怪,没多大压力啊,我问多大,他说几倍的大气压,为什么呢?他认为里面是1x10E-7mbar就承受了几倍的大气压,而且其他同事还附和他说的对,只能呵呵了。
      以上纯属个人总结,如有不对的请指正,但是杠精就别说话了

网友A:
我有时也感到很奇怪,只是很多时候习惯成自然了。
就像很多人都在说1公斤的压力有多大,一公斤压力等于0.1Mpa也就是100千帕,都习惯了把压强的单位“强加到”压力身上,也很少有人去追究初中物理里面说的bar,Mpa,Kpa,pa到底是压强还是压力,真正让大家去说我想大部分还是知道的,前面说的都是压强而非压力。

网友B:
压力单位习惯就好。

网友C:
一般我们油压上用单位都是MPa,数值在60MPa以下。
而气压或水压则会用到Bar,主要倾向于人们长言道的公斤,都说自来水几公斤来着,气压几公斤来着,没听过人家说几兆帕的;
当然也经常有人问我们的设备压力多少公斤,只能跟他说,一般200公斤,表情然后他会张大嘴巴:哇,这么大压力啊。

网友D:
楼主所言甚是。(压强压力都能理解,以前的物理还可以)
不过楼上举例压力几公斤,还是会蒙圈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压力压强其实大家都知道,只不过习惯了说压强的时候说了压力,但是这不是问题,大家都懂,我写这个帖子主要目的是压力(压强)各种单位的使用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工厂很多都这样说的,几公斤压力,也没毛病,大家都懂

网友E:
其实楼主把问题复杂化了!

Pa是压力、压强、应力的一个国际单位制的导出单位,并非单单指压强。

而kPa、MPa则是Pa这个基本单位的千进(倍数)单位值单位,都属于国际单位制单位。

它们与是否正压还是负压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没有特别标注下,不论是MPa、kPa还是Pa,都无法知道它们是正压还是负压。

也就是说,不论是MPa、kPa还是Pa,都可以表示正压或者负压,它们仅仅是一个单位制罢了。

至于压力、压强、应力还有其他的非国际单位制单位表述,那是属于各个国家或者不同定义下的单位制值。

就像血压计,既可以用kPa单位来表示,也可以用mmHg单位标示,前者是国际单位制,后者是传统的非国际单位制。

所以,楼主认为真空不会用(甚至认为不存在)MPa、kPa这个单位制来表示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们油压上用单位都是MPa,数值在60MPa以下。
而气压或水压则会用到Bar,主要倾向于人们长言道的公斤,都说自来水几公斤来着,气压几公斤来着,没听过人家说几兆帕的;
当然也经常有人问我们的设备压力多少公斤,只能跟他说,一般200公斤,表情然后他会张大嘴巴:哇,这么大压力啊。
压滤机的油缸是200公斤,当时我还安排人在油缸周边焊了围栏并设置危险标志,高压油管用铁链在两端做了固定,防止油管或接头爆裂甩出去伤人,也有可能是我过于小心,厂家的人当时没给任何这方面建议。

楼主:
你确定看完我说的了?我从未说过从压力单位可以看出正负压好吗?用Mpa显示真空值也没有错,只是这不像别人问你头发直径是多少,一般人回答用mm,你非要用km吗?没有对错,只有合不合理,不合理的东西必将被淘汰,存在不一定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