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31):
请教版主和各位大神,海为PLC模拟量斜坡输出有专门的指令吗?还是要编程实现?

网友A:
这个还是查编程手册吧,看有没有对应的指令;
三菱FX是有现成的斜坡指令RAMP的;

网友B:
如果没有直接的,用过定时器,再利用定时器的当前值乘以比例关系也可以间接得到这个变化的数值。

网友C:
可以用TTC指令来实现,TTC指令用于控制一个数值在给定的时间内从起点值(Begin)到终点值(End)的变化过程,即斜率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