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固件版本求教

楼主(2018-07-31):
请教前辈怎么看S7-1200 PLC的固件版本,比如机身上的输出盖板下的X56 X78

楼主:
因为发不了长数字格式,如214-1BG40-0XB0   X56或X78

网友A:
出厂时的版本在这,可以通过软件或存储卡来更新固件版本

网友B:
连线,在cpu的属性里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PLC  Q输出盖板下的数字是啥意思,如214-1BG40-0XB0   X56或X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