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31):
一台科比f5变频器,每到晚上就会引起电机发热。不知道啥原因能让变频器引起电机发热,请大师们给分析一下

网友A:
恢复一下出厂值,检查一下参数。频率不能超过50HZ.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B:
既然是晚上发热,考虑一下在晚上的设备的工况吧,不然不好找原因的

楼主:
变频器就驱动了一个风机,并且是固定频率运行

网友C:
每到晚上,电网供电情况和白天一样不?每天晚上,是否周边有其它电气开始运行?总之电机发热不能无缘无故吧?要善于发现此时的状态与白天的不一样,以便提供分析和参考的信息。

像这类问题,不能只盯着系统本身,因为白天不热,说明系统本身正常,晚上热,说明有环境或者工况的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