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用这个保护PLC可行吗?(20180801)

楼主(2018-07-31):
最近接到几起PLC因电源电压过高(误接380V),和电压过低(零线断)而烧毁的情况,PLC正常输入电源为85 ~ 264 V AC
使用这种过欠压保护器能起到作用么?
不知道PLC可承受过欠压的时间,是否大于保护器的脱扣时间

网友A:
说个没技术含量的方法,找个便宜的220伏输入的开关电源板,通过过压欠压保护器供电,通380伏,看跳闸动作是否来得及。供电回路里一定要串个小熔断器。
欠压瞬间应该不会造成损坏,这种保护器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欠压很容易就试验通过了,零件不接就行,完美通过。
主要是过压,总不能拿PLC来做试验吧?成本太大

网友B:
加个隔离变压器,接线永远都是220

网友C:
怕高压烧毁PLC,最安全的办法是给PLC加个AC220V/110V变压器,成本极低,正常电压时PLC上是AC110V可以工作,就算不小心接入AC380V,PLC上电压也只有220V;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成本低的过保护器吗?20多元一个
变压器考虑过,当然保护最好,只是缺点也有:
1.外形较大,紧凑的柜子里容不下
2.寿命不长,易受环境影响烧毁

网友C:
一个小形PLC至多也就几十W,体积不可能很大的;

网友D:
选DC24V供电PLC,配合开关电源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直使用S7-200 SMART的PLC,24V电源的只有晶体管输出,不适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怕高压烧毁PLC,最安全的办法是给PLC加个AC220V/110V变压器,成本极低,正常电压时PLC上是AC110V可以工作,就算不小心接入AC380V,PLC上电压也只有220V;
比较完美的办法,也符合实际。

网友F:
用压敏电阻可不可以,欠电压可以加个继电器搞定

网友G:
楼主这个问题很多方法可以避免

网友H:
看到这个1P的小断路器,小电流的断路器能不能替换熔断器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似乎是上个世纪的问题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拿便宜的开关电源试验,PLC过压烧坏也是从电源板开始。

网友I:
回复 楼主:
变压器的寿命是很长的,怎么会不长呢?选BK50的变压器体积也不是很大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似乎是上个世纪的问题吧
嗯,应该是的。过了一个世纪了,想不起来了,看到图片又想起来,本世纪再咨询下

网友J:
开关电源啊,醉了

网友K:
我们用的PLC供电都是380/220,然后开关电源24V,然后给PLC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K:
开关电源我们都用,无奈SMART只有晶体管才有24V电源型

网友K:
回复 楼主:
我们现在还在用200而不是SMART,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K:
听说200涨价的厉害,前几日买一个214都涨到1800了,原来1000就差不多,为什么还不换呢

网友L:
我们控制箱内全部配备的是380(660)/210,容量50VA或者100VA的变压器,本地一家私企生产,我们用量大,采购价很便宜了,10来年用下来,几乎很少听到变压器坏了。(当然也有过)

网友K:
回复 楼主:
嘻嘻,单位里搞PLC的就是这么任性。有什么办法呢?呜呜呜

网友M:
楼主为什么不用ups?记得有一次高压突然跳闸,烧了2个西门子400plc。后来把plc都改用ups供电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M:
高压跳闸怎么导致的plc 损坏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怕高压烧毁PLC,最安全的办法是给PLC加个AC220V/110V变压器,成本极低,正常电压时PLC上是AC110V可以工作,就算不小心接入AC380V,PLC上电压也只有220V;
我觉得选24伏特输入的plc加开关电源更安全

网友P(2018-10-20):
回复 楼主:
可以选和信的。价格美丽,另外关于电源问题可以试着加浪涌保护加500VA的隔离变压器。体积不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