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31):
  公司有一台电振给料机,是用两台一模一样的电机通过万向轮加甩块振动给料的,前几天,检查发现两个电机转速明显不同,感觉是机械问题,因为两台电机一模一样,主回路和二次回路也相同,将两台电机线在接触器下面进行对调,问题依旧,怀疑机械问题,检查机械也没有找见问题,于是检查电机线路,发现接线盒内部有一相电机引线磨破了三分之一,导致电机电流不均衡,所以速度明显降低,算是学了一招,

网友A:
接地不短路?

网友B:
同问接地不跳闸保护。

网友C:
这个显象感觉,有点吓人,会漏电么,工作环境如何,潮湿么,等都可以讲一下

网友D:
检修过程没有动用万用表和钳表,这是远远不够的

行走江湖,身上一定要带个表,最好是那个什么福克斯的

网友E:
广告不要打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是不是福禄克的表啊?表情不能打广告

网友G:
这样都不跳闸,防护电路不咋地

网友H:
真危险,幸好查出原因了

网友I:
看样子是没有接地线。

网友J:
如果其中一台电机端盖轴承孔磨损扩大,也会出现两台振动电机振幅不一致的情况

网友K:
不管咋说,能检查到故障点,应该是好结果。由此确实涨了经验。

网友L:
福禄克已经占领论坛好久了,如果我是论坛主,我要把他屏蔽掉

网友M: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应该测量一下三相电压电流
有点不可思议!

楼主:
接地线有,也没跳闸,只是磨得减少了三分之一,而且电机是安装在平台上的,所以开始以为是机械问题

楼主:
而且热继电器也没动作,所以以后一定得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