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1):
奇了怪了,换了两个继电器,连续烧毁!昨天坏了一个继电器,买了两个换上一个,刚刚一看,又烧毁了,里面发黑,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不断的坏,今天给它改了,还治不了了!

网友A:
哪种类型的继电器,坏的情况如何,电源类型等级;发黑是触点烧蚀还是短路,等。
已经做了更改,看来是找到了原因。

网友B:
测线圈电压看看。

网友C:
烧线圈吗?电压多少伏的。我遇到过烧触点的,是假货的原因。

网友D:
还是找到原因吧,要不也是隐患。

网友E:
曾经犯过错误,并列一排8个继电器,有个坏了,想都没想,拿旁边的过来替换,结果一上电跳闸了,还查了半天。
后来发现,8个继电器三种线圈电压,DC24V/AC110V/AV220V

网友F:
连续烧两个真要好好查查原因了
话说也许是你继电器质量不好呢,连续两次中奖

网友G:
开来是烧触点,次品

网友H:
回复 网友E:
这样的控制系统设计真是难为人了

网友H:
如果电流不超继电器的额定电流,那就是后面的控制器件还是有故障,需要仔细查找了

网友I:
电压量一下,是否与继电器线圈上标的一致;

网友J:
回复 网友E:
这是设计的问题!
我们公司要求不同电压等级的必须分开排列安装,或者中间有明细间隔区分!

网友K:
从描述看,第一感觉是电压不对的原因,可以测下负载的电压看看有没有超出。

网友L:
测量电压是否正常,还有负载是否超过额定值。

网友M:
一般情况下接触器的线圈不会坏的!

网友N:
你是线圈烧了还是触点烧了

楼主:
是烧触点的,把原来的更换为6a触点容量,现在好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是烧触点的,把原来的更换为6a触点容量,现在好了!

还要再看两天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了

网友P:
估计还是继电器质量问题,我们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继电器驱动一个油压电磁阀,原装的用了十多年,后来电磁阀坏了把继电器触点也烧了,换了电磁阀和继电器,运行一两个星期就要换那个继电器(接触不良)(采购淘宝购买的),后来自己在附近店买了两个,安装一个,另一个备用,用了两个月还没坏,只是触点有一点点污渍,没有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Q:
如果烧线圈,检查电压。烧触点,检查负载是否有接地或是短路。

网友R:
你要看买的继电器是否有方向之分的,现在的很多继电器独有方向之分就是正负极不能接反

网友S:
常烧就得抓紧排查了

楼主:
已经修好了,原来是买到了假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