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1):
今天装一个三相电表A相电流的互感器我装到其他两相可以吗?同样B项的也可以随便装吗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B:
肯定不可以,,

网友C:
电流互感器是根据单根电缆内电流变化来工作的设备,只要互感器的型号是一样的,可以换着装没关系。

如果上面有相序标识,得把相序标识换到正确的顺序,没有相序标识的随便装!

网友D:
以前装的电流互感器都没标什么相的。

网友E:
互感器上面有标示ABC?
这个关键在于对应的ABC相接电表的顺序不错就可以了!

网友F:
是高压的计量,还是低压柜的,一般低压电表计量,感觉没有分过相呀,这个还真没有太注意过。

网友G:
应该说电流互感器是不分相序的,三相电表是要分相序

网友H:
电流相与电压相需对应。

网友I:
你这个电流互感器应该是和每一相的电压互感器相对应的,每一相有单独的电量计量,所以每一相都有电压、电流互感器,这个不能互换,不然计量不准。

网友J:
肯定是不行的,会产生计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