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的plc梯形图读取功率

楼主(2018-08-01):
有在的大神吗?如图所示,这是读取输出功率的梯形图,我想问下,传送k3到d505,这个k3代表的是什么?因为d0代表的是读取输出功率值,看表格的话应该是把k1传送到d505,这里没有弄懂,麻烦哪位大神有时间帮我解答下

网友A:
D500:从站地址
D501:功能码
D502:预读的寄存器起始地址高8位
D503:预读的寄存器起始地址低8位
D504:预读的寄存器数量高8位
D505:预读的寄存器数量低8位
D506:CRC校验低8位
D507:CRC校验高8位
返回的有效数据保存在D513起始的寄存器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是k1啊不应该是k3啊!我哪里理解错了吗?表格里和梯形图里对照着看就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是k1啊不应该是k3啊!我哪里理解错了吗?表格里和梯形图里对照着看就是啊。
你程序里是读3个寄存器
说明书举例是读1个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我可以只读一个寄存器,谢谢啦!

楼主:
这里的d210和d212是接收地址。为啥条件是d210=1,d212=6的时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的d210和d212是接收地址。为啥条件是d210=1,d212=6的时候呢
D210是从站地址
D211是功能码
D212是字节计数
D213开始的是有效数据
拿了别人的程序在研究吧!

网友B:
这是别人的程序吗?看得差不多就要自己写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我写的,但是我看完别的程序扒下来的,所以有不懂的地方,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程序是我写的,但是原理图都是别人的,我是扒下来研究研究,发现又不懂的地方所以找大神解答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