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旋转切刀如何调整?

楼主(2018-08-01):
切断洗衣液袋包的刀口,刀口为不平整来切,如何调整呢?有时调整要么切不断要么把刀口切烂了。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估计是机械安装精度的问题,切不断是由于上下刀的距离过大

网友B:
首先要检查你的上下刀片安装导轨运行精度如何,是否间隙超差,以致于上下刀片要么互啃、要么切不断物料。建议楼主请有经验的钳工师傅来调整导轨间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切断洗衣液袋包的刀口,刀口为不平整来切,如何调整呢?有时调整要么切不断要么把刀口切烂了。
包装机?为什么不上传几张现场真实画面?弄张图还带公司水印的。
旋切还是对切?

网友A:
楼主这个刀应该是对切的,上下刀间隙有安装精度要求

网友D(2019-04-22):
你是做包装机的?
我们生产立式包装机,上面也使用旋转刀,对这个还是比较熟悉,有需要可以联系我